为何二本书有t周节 ,P齿距不同之解

楼主(2011-08-19):
P齿距:是相邻两齿上相当点间的分度圆弧长。

t周节:是在分度圆上的圆周齿距。

所以周节就是齿距,齿距会让外行以为是直线距离

网友:
严格意义上楼主前半部分说的对,最后一句有点瑕疵,需要更加明确一些

摘录:“沿任意圆周所量得的相邻两齿上同侧齿廓之间的弧长称为该圆周上的齿距”

所以齿距不是特指分度圆上的弧长,任意圆上的特征都可以用“齿距”来表述,只不过用分度圆上的齿距来进行计算,且专用符号"p"来表示,用p的时候,就表示它是分度圆上的齿距,其它圆上的齿距用pi表示,基圆齿距和齿轮的法向齿距用pb表示

网友(点评):
周节好像是过去的称呼,现在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