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振动筛横向振动很厉害,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9):
各位有没有搞过振动筛的   在调试时振动筛横向振动很厉害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振动筛的形式多种多样,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样式的。是弹簧式的,拉挂,还是支撑。阻尼式的、还是空气减震式的。大小样式;规格型号。

楼主:
这是一个用在间歇式沥青搅拌站上的一个振动筛,其原来是:作为振源的两套(四组)振动器分别安装在筛箱的侧板上,当物料进入筛面后同筛箱一起形成参振质量,在减振弹簧支撑下构成整个振动系统。两组振动器之间用万向联轴节连接,每组振动器上分别装有对称相等的偏心质量,在轴承支撑下,电机传动装置传过来的动力,使两套振动器上的偏心质量作自同步异向旋转,离心力呈时而叠加、时而抵消的周期交变状态,使整个参振系统沿直线轨迹做往复振动。

网友:
1、如果大修过,检查偏心质量的安装位置是否错误,两组振动器的偏心质量角度是否相同,这是常见错误。2、检查减震弹簧完好,可以调换试验。

网友(2014-10-15):
可能出现在你的偏心机构上面,会不会固定的螺杆松动了?

网友:
这个你主要要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偏心轮,再则就是你的弹簧,是否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