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0钻头加工1.3MM不锈钢,参数如何优化?

楼主(2011-08-19):
现用硬质合金涂层Φ1.0的钻头,钻1.3MM的SUS303 1/2H材料,加工参数为S=6000 F=120.
加工后发现钻头磨损得比较快,且有长条的屑缠在钻头上,最主要的是反面的毛刺大.请教各位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个人感觉跟钻头的磨法及角度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弱问一下,S、F啥意思?

网友:
S刀具或主轴转速,F刀具进给速度

网友:
1.3厚度的不锈钢,应该是个板材吧?如果可以的话,叠加在一起压紧了钻。那么中间的不锈钢板就基本不会有多少的毛刺。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钻头设计不行,还会有长条的屑缠在钻头,而且还带涂层的磨损的快,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钻头,我的钻头是国外进口国来,我有一款专门加工不锈钢材料,我的钻头1.0mm的,给一家手表厂钻316L表带,一支钻了三千个孔,你这中情况我能帮到你,我是专业微型刀具的,聊下吧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

网友:
S太高 Q少一点

楼主:
我们是做产品的,只能单片做.钻头也是外国的比较好的牌子的.
今天做了一下还是毛刺的问题,现在做不允许倒角去毛刺.
如果有合适的参数请各位给点建议.S值要降到什么样的程度会比较合适?

网友:
参数调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产品的,只能单片做.钻头也是外国的比较好的牌子的.
今天做了一下还是毛刺的问题,现在做不允许倒角 ...

你在什么机床的加工,用的是高速钢钻头还是钨钢钻头呢?你的机床能不能在提高转数,你的进给量太快了。你可以问你卖钻头那家要参数,我的客户我一般的会给参数。帮他们解决问题。

网友:
我 是 过 来 那 威 望 的

网友:
建议你用1MM高估钻来加工,参数S=3185,F=127
, M$ o9 t( P+ A或者用HSS 1MM钻头,普通的,加醋,一般加工不锈钢产品的参数是V=10-15之间

网友(2011-10-08):
转数最好调到15000转 左右  进给在下调些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