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公差会被淘汰吗?

楼主(2011-08-19):
现有的公差体系控制机械成本,安装,制造等等,如果从长远来看,会不会被更好的体系替换呢,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呢.

当我看到五轴联动的机床(好像是的)加工出很复杂的零件时,有点无语,这东西能用图纸表达出来吗,如果不能表达的话,那就是直接根据三维模型来制造,那制造精度就是速度与床子本身的精度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的零件加工精度只需要注明什么精度的床子与速度,那就ok了。

呵呵,还是不行,公差体系中还有过盈配合呢.

有谁能有更好的想法,来侃一下。

网友A:
任何复杂的零件,只要是加工出来了,必定可以画出图纸,不管2维还是三维,
至于会发展到什么体系,根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操那么多心了
老师干好眼前的就行了

网友:
淘汰是迟早的事情,任何事物都是要被新生事物取代的嘛,但短期内淘汰公差还是不太可能,我猜特别复杂的零件如涡轮机叶片、潜艇螺旋桨之类的用二维图纸不方便表达的应该有其特有的检测手段,就像齿轮的误差有公法线长度、径向综合等等不属于普通公差的指标。像许多宣传视频上面那种一台机床加工一个超复杂零件的情况我觉得在实际生产中应该是不多见的,那样复杂的零件目前主流的应该还是拆分成形状简单的小件加工再装配,尤其是国内

网友:
不会淘汰,德国不灭,中国的公差不会淘汰,但会随德国体系不断改变,

米国许多公司自立一套,不用德国公差,因为历史长,有资格不要,我们不要德国公差,没的玩,必须用德国公差,大虾,你有其它选择吗?

网友:
淘汰估计现阶段还是很难得,中国现在的加工精度还是很垃圾的

网友:
即使5轴数控机床,编程时也有需要精加工和不需要精加工之分。

网友: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因投影各不同。
哥画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影子。

网友(点评):
小心鬼找你!!!!!

网友(点评):
无中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复杂的零件,只要是加工出来了,必定可以画出图纸,不管2维还是三维,
至于会发展到什么体系,根本不是 ...

必定可以画出2维图纸?!
多曲面的物体用剖面法画图么?
前一段时间还有设有讨论过某模具的二维图怎么出呢(好像是汽车冲压件,找不到了)

网友:
有些曲面,一定要出图纸,只能用空间坐标表格的方式来标注重要点的位置。

网友:
其实有很多复杂的零件用二维画的话很费力的,用三维画法应该比较简单一点。至于公差问题我觉得现阶段不是我们能考虑的,毕竟中国现阶段的机械加工精度不是一般的差,现有精度有时候都保证不了,有什么理由去改公差呢。给公差的事还是留给外国人去操心去吧,到时候中国在引进就可以了呵呵!!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