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双顶尖加工,如何更好控制公差啊?

楼主(2011-08-19):
各位大侠们好,我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呵呵!我现在苏州给一些电梯曳引机厂代工配件~主要做轴类的工件
之前都只是留磨量,公司自已厂里去磨,最近有所改变,公司让我们全部加工完成!需要我们自己磨。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不愿意磨,想用数控车直接车出来,加工最长轴600左右,外加最大130 最小30 不知道是否可以
有一台云南K500,系统GSK980 TDa
所遇到问题是这样子的,感觉公差无法确切的控制,时常出现锥度,一会大一会小,

所以请教大侠们,是否可以不用上磨床,数控车直接车出来,
如果可以车出来,具体如何有效控制公差。谢谢

网友:
磨加工不仅仅是尺寸精度,还有粗糙度呀,你用数控车能满足要求?

网友:
觉得就你的设备,挺难做到的

网友:
感觉你们设备有点达不到要求、数控锥度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一段一段的编呀

网友:
有经验的师傅,一般尺寸公差能保证,但粗糙度就很难了。加工过程工件会发生热变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顶尖松紧,要不容易将工件顶弯,或导致尺寸发生变化。有稍的话,也是根据自己机床的情况,编程的时候适当的改变点。适当的这个要有经验才行。

楼主:
光洁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邮封档,公差小于0.05mm,我个人观点从尾架做工作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实践。
同时一个问题又出来了,正常情况双顶尖加工时顶尖是否需要锁紧。

网友:
那个公差用双顶数控车,不敢苟同。

网友A:
一夹一顶 应该可以的 我的沈阳3665  就干过类似的零件 公差带H7 到H8 的都做过  一般数控车没问题的话 都应该能做到H7的公差,双顶尖的话 如果你的驱动顶尖是进口的 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普通合金刀具 粗车 留0.5MM的精车余量用金刚石刀具,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机床主轴的精度了,我的能达到0.6的光洁度

网友:
见到老乡了,木有用双顶做过精车,都留磨量的

网友B:
做过不锈钢铀,但只有450长,两顶做的,就45g6的公差也能做出来啊,个人感觉尺寸还在其次,光洁度确是难点……

网友:
车吧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夹一顶 应该可以的 我的沈阳3665  就干过类似的零件 公差带H7 到H8 的都做过  一般数控车没问题的话 都应 ...

顶尖是不错的,就尾架和普车的几呼一样!顶顶尖时力度大小应该有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不锈钢铀,但只有450长,两顶做的,就45g6的公差也能做出来啊,个人感觉尺寸还在其次,光洁度确是难点… ...

光洁度要求不是很高!不是太毛就OK,主要是尺寸~光洁度1.6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
磨好一些,,,,,,,,,,,

网友:
车和磨从工艺上来讲还不是一个概念,但如果工艺许可,机床够好,以车代磨的情况是有的。就你的车床来讲不行。

网友C:
双顶针可以干,装夹和磨床一样,我曾用双顶针车螺纹。

楼主(2011-11-17):
引用 网友C:
双顶针可以干,装夹和磨床一样,我曾用双顶针车螺纹。

双顶针车螺纹远不能和双顶针控制大小头来比的呀,螺纹要求相对低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