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画~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8-20):
我又来了!不好意思啊!请大家帮忙看看图中红圈的几个尺寸怎么定位画出来~说出详细的过程!谢谢~~~

网友A:
先画两边R10的圆弧然后画R30的圆弧,三个圆弧都是相切的,至于那24的线,是跟水平线成150°的角,先画右下角的那几个半圆弧的,最后画那24的线,这样就好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两边R10的圆弧然后画R30的圆弧,三个圆弧都是相切的,至于那24的线,是跟水平线成150°的角,先画右下角 ...

从上到下画~第一个R10的圆我画出来了!但是接下来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画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画下面的与R10相切的20和横向36的那两根线,竖直方向不是可以算出高度?横向方向不是也可以算出来?从上到下不行,从下往上,可以画一个R10的圆弧,最后就只有一个R30的圆弧,这不就搞定了吗?关键还是学会找方法,这样不行来那样!

网友:
请问36那条线怎么定啊?

网友:
可以在solidworks里面画,相切这种很好画的,你试下

网友:
5#问的对,尺寸36的位置怎样确定?

网友B:
这是我的解法不知对不对?供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解法不知对不对?供大家参考!谢谢!

高手!
应该这样画,把R23的圆心找到。

网友:
R30和R10这里是不确定的,缺少尺寸;24这里感觉尺寸多了。

网友:
恩。差不多,画出来了,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有时候一看这图好像是尺寸没有给全。想了下,其实是自己对CAD的功能掌握的还是不够,继续练习中

网友:
红线的那块,向右 平移到交点即可,后边的就好画了 、

网友:
14楼正解,通过锯齿的隐含尺寸和120°、24mm与R23圆相交后来确定36mm长度尺寸的左端点,后面就一切OK啦

网友C(2011-10-03):
r10,r30 r10  这几个圆 还不会画。。。。。
指点一下

网友:
其实现在大家还用autocad的低端特性   建议大家下载一下pccad  在安装autocad过后再安装pccad  仔细研究一下  你们就会发现你们的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

网友:
支持八楼,这个应该是初中几何的课程。找到圆心后,偏移得到竖直线,以尺寸24和直径46的圆的交点做直径44的圆,确定R5,R3圆,分别做出两个R10,再分别以其圆心做半径40和半径20的圆,得到R30的圆心。标注好就基本完成了。
这个图,不必用约束,只用捕捉就行了。

网友(2012-02-17):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解法不知对不对?供大家参考!谢谢!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0,r30 r10  这几个圆 还不会画。。。。。
指点一下

先画两r10,秘记住圆弧,再倒圆r30

网友(2012-04-04):
我不会画24旁的那个22,同意2楼

网友:
22的斜线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