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全带原理求教

楼主(2011-08-20):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做汽车安全带方面的,指教一下汽车安全带的原理,什么结构能做到慢速可拉,瞬间拉动则锁死呢?

网友:
没研究,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拆开研究,也不贵

网友:
传统安全带的装置里面有一个卡轮,如果快速的拉动安全带,比如说发生车祸的情形下,里面的卡子会由于安全带滚轮的快速转动而被离心力带出,迅速将安全带锁死,把座位上的人员固定在椅子上。待冲击峰值过去,或者人已经能受到安全气囊的保护时安全带就会放松以免压伤人的肋骨。从以上一系列的动作来达到保证驾乘人员安全的目的。
安全带装置的内部结构随车型档次不同,复杂程度也不同。较先进的安全带还带有预收紧装置和拉力限制器等等。

网友(2017-03-08):
只是想知道那个慢拉可以瞬间就卡死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