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议,槽底光洁度Ra1.6,槽底不能有下刀痕。

楼主(2011-08-20):
看看图中三条槽的槽底如何达到光洁度Ra1.6,还不能有下刀痕。

网友:
一般来说使用高转速来切屑加工,能够时槽底粗糙度好。

楼主:
高转速,刀片不耐用,还是山特维克的刀片,一个刀头只做6~5件活,并且有下刀痕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看来只有找好的刀具了!!!

网友:
把你的料调一下质,槽刀片刃口用油石背一下,试一下

楼主:
办法是不错,关键这样调质成本又上去 了,最好就是拉料回来,直接加工,就出成品就好

网友:
典型的液压活塞,球磨铸铁的。我只想说设计师水平不够。我们用普车车的,问题不大,O型圈装上去没问题不漏油。250吨的哦。周径250

网友:
不是槽底要这么高的粗糙度,而是槽的侧面。中间O型圈位置是最要的,如果怕漏油,可加两道O行圈。

网友(点评):
嘿嘿,今天才给我加威望啊。这东西我们加工的可多了,普车就够了。很多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实际,精度认为越高越好。什么地方重要什么地方不那么重要,没有过多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转速,刀片不耐用,还是山特维克的刀片,一个刀头只做6~5件活,并且有下刀痕

是外槽还是内槽,外槽的话排刀到中心,内孔的话要高于中心,转速不能高

楼主:
谢大家的帮助,问题以解决,用的Tungaloy CTD3 NS530刀片。

网友:
我记得以前做液压工具时,活塞就用普通刀头磨的,做出来槽也可以。100T的千斤顶也是这样做。不过活塞是调质过的,调质得太硬也不行!

网友:
这种活我们做得多!液压零件。用山特二mm切槽刀片。型号我忘了!

楼主(2011-09-19):
我打样的时候也是用的山特维克的2MM,可后来批量做就不行了。不耐用

网友(2012-07-17):
求楼主的解决方案,工艺(转速,进级以及是否分粗车精车),冷却液什么的?

网友:
我们的槽没有光洁度要求呵呵

网友:
我就是干液压设备的这个很简单不需要那么高的光洁度,其实槽底没有震纹就行 大10-20丝都无所谓,无非是安装不好安装罢了,这个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