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件上攻m3的丝时,为什么总是断丝锥?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吗?

楼主(2011-08-20):
在铝件上攻m3的丝时,为什么总是断丝锥?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丝攻,那么大会那么容易断吗?你们是自动攻牙还是手动攻牙
那么小不好取

网友:
应该是丝锥质量问题吧,另外操作者操作是否得当也有大关系,铝件材料或许也是一因素

另外据某所知,铝件凡是需频繁调节的M6以下都容易滑牙,M5的都靠不住,所以偶喜欢用钢件

网友A:
个人经验啊仅供参考:如果是手攻丝的话先要粘油,攻两丝然后退一丝,慢使劲不要使蛮力

网友:
1,丝锥不好,质量有问题。2,冷却液选错了。3,工人攻丝技术有问题。铝件一般会出现烂牙,而很少出现容易断的情况。我们在攻丝机上也很少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啊仅供参考:如果是手攻丝的话先要粘油,攻两丝然后退一丝,慢使劲不要使蛮力

建议好,我试试吧,谢谢。另外有办法取出来 吗?

网友(点评):
不太好办,有也只是土办法,还要看露在外面的断锥有多长,稍长的话尝试用尖嘴钳子慢夹慢转,短的话将另一段对准断茬,用手钻反转,成功率很低,可以试试,别的方式我就不会了

网友:
转速也是关键,攻一两个擦一下乳化液,M3,M4的我们经常做,一般攻个3-4千断三四支

网友(2011-10-26):
的确不好攻丝,沾点儿煤油试试吧,铝件上断了丝锥很不好取得

网友B:
你是用直槽  还是螺旋的丝锥哈,铝件一般都是螺旋的好用。
               ...........................     ps:以上仅是个人观点
                                          多多指教。

网友:
这么小的丝锥肯定不好取出的,还有你的M3的螺纹肯定攻的比较深吧,浅了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可能这个和不锈钢有点相似,因为铝是软的材质,在攻的过程中其实除了铝本身被切削还有被挤压的作用把丝锥卡死,而且这么小的丝攻切削下来的铝屑不容易排出,所以造成了上述问题,建议你边攻边退,攻击下然后退出把铝屑清理一下,然后再攻,这样可以增大铝的切屑量,增大铝屑的排出量,减少铝的挤压量,丝攻就不会断了,不要以为软材质又是小孔就好加工,就像用车床车不锈钢的一样软,但是不好加工,孔小阻力小也只是相对的,孔太小就更不容易做了~

网友(2011-11-27):
建议用螺旋丝锥加煤油。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万一断了用电火花打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直槽  还是螺旋的丝锥哈,铝件一般都是螺旋的好用。
               ...........................   ...

z赞成
..........................

网友(2012-04-11):
你是手攻的话,那必须是要沾有油的。
用机攻的话,先检查参数是不是设置对了, 如果孔过深最好加Q,不要一下攻下去。

还有断进去可以拿出去打电脉冲。

网友:
都分析的很有道理,但貌似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楼主提出的如何取出的问题

网友:
大家都挺有经验的 ,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