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涡轮用不用做热处理?

楼主(2011-08-20):
我做了一批涡轮蜗杆 , 蜗杆是20洛猛钛 的材质  ,涡轮是球墨铸铁的 材质,   蜗杆渗碳58度了。
  请问 涡轮用不用做热处理?

网友:
涡轮为什么要很硬呢,为什么不用青铜做涡轮呢

网友:
青铜涡轮,锡青铜的干活

楼主:
球墨铸铁的 造价低一些

网友:
我这是做涡轮壳的,用的是球墨铸铁,有高镍,高硅钼,不锈钢的,耐热合金的。大部分要热处理

网友:
不用做热处理了,你这个设计成这样我不知道你的工况时什么样的,你这个只适合低速轻载传动!说实话就是图价格低廉的一般也是用HT150或者HT200做材料的!
一般情况下看我见到大部分是轮缘青铜,而轮心铸铁通过H7/r6进行配合的!

楼主:
我现在只想知道 球墨铸铁涡轮 渗碳多少度  蜗杆55度了

网友:
涡轮蜗杆副,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材料一软一硬,这样才可以使用的时间较长。球墨铸铁性能优于HT200/HT300,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不用再进行处理了,做的时候多做几个当备件用。

网友(2011-10-27):
如果球铁品质较好,一般是不需要进行热处理的,但是如果是小作坊的球铁,做好能处理一下。让晶粒均匀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