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和运动件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1-08-20):
刚接触到直线电机,它是不是和普通旋转的电机安装一样的安装方式?就是安装在一固定座上,用导线把它和工件连接起来就可以驱动工件作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A:
直线电机的负载必须靠导轨来承担

网友:
直线电机类似磁悬浮的原理吧,好像无杆气缸也是

网友B(2011-12-06):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的负载必须靠导轨来承担

是用直线导轨和丝杠来配套的吗?楼主有没有资料学习一下啊?

网友:
直线电机就是代替了丝杆。

网友:
。。。直线电机可以认为是省去了丝杠等传动机构的伺服轴,电机上加一个工作台面就可以直接干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直线导轨和丝杠来配套的吗?楼主有没有资料学习一下啊?

丝杆是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但是速度慢,直线电机可以做到高响应,高速度,高精度,但是价格也较高,有直线电机就不需要丝杆了

网友(2012-06-05):
普通电机是旋转运动,直线电机是直线运动

网友:
学习了,现在搞个设计就需要这玩意

网友C(2012-07-07):
哪一家的好一点啊,及价格

网友:
以前总听人说直线电机  但不知道是这样的电机?

网友:
青岛同日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直线电机,qq396860666电话18669793635

网友:
我们做机械手,用直线电机代替传统伺服电机,响应快,加速度高。用的是深圳大族平板式直线电机,及U型直线电机。

网友D(2012-08-09):
直线电机说简单点讲就是将普通的旋转电机拉直,类似磁悬浮列车的原理,省去了机械传动结构如传动丝杆、同步带结构、齿轮齿条结构等,
所以有更高的响应速度和高的加减速等,目前国内还没有做的厂家,只有浙大有一个研究所在研究,便宜一点的厂家有台湾的大银(Hiw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家的好一点啊,及价格

如果需要直线电机可以联系15806250121,性价比很高

网友(点评):
大神还在这个论坛吗,有直线电机的指导资料能发我一份吗,在考虑用直线电机做装置,垂直方向运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线电机说简单点讲就是将普通的旋转电机拉直,类似磁悬浮列车的原理,省去了机械传动结构如传动丝杆、同步 ...

我们自己已经做了很久了,性能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已经做了很久了,性能稳定

能给点参考资料之类的看看吗?

网友A(2012-09-10):
引用 网友D:
能给点参考资料之类的看看吗?

兄弟留一下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
一般的结构是电机旋转加丝杠。。。我们以前公司做直线电机的

网友:
我也是做直线电机的  目前做的三轴平台最好的精度的是亚微米精度的 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留一下邮箱,我发资料给你

liuyf021@163.com
谢谢了

网友:
资料已发,请注意查收

网友(2012-10-14):
直线电机与普通步进电机相比价格怎么样

网友:
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