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分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0):
老鹰,你好,为什么我下的东西要压缩分卷才能解压,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这样的问题真不晓得要如何回复。
社友上传的是压缩档,肯定是要解压后才可以正常开档看;如果压缩档是有限定档案大小时,压缩时就自动分为几个压缩档,要全部的档齐了才解压得了。又,此时的压缩档要按原来的序号才可以正常解压的,否则就得用无序解压软件来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问题真不晓得要如何回复。
社友上传的是压缩档,肯定是要解压后才可以正常开档看;如果压缩档是 ...

首先还是要多谢你,不过,我全下了就是不能解压呀,还望多指点哈为为谢

网友:
已经把解压的相关问题都说明清楚,还需要的就是阁下自己把问题搞清楚。

楼主:
唉,我刚下了个液压设计手册,全下来了,可就是不能解压,

网友(2011-10-07):
你真杯具。

网友:
检查文件大小,看单个文件下载是否完全,然后再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