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11-08-20):
图片中的电磁阀用于什么场合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最好有高手能都解释一下。。。。

网友A:
貌似气路用的电磁阀···

网友:
不懂  望高人指点   帮顶!!

网友:
二位五通电磁气阀,无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气路用的电磁阀···

就是气路用的电磁阀

网友:
是气动阀吧?

网友(2012-03-30):
两位五通电控阀门,换向靠线圈力量,用于控制双动气缸。

网友:
气动阀,3,5是排气口,单电控1个线圈,双电控2个线圈 ,常见的2位5通单电控电磁阀型号4V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