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出三维平面图吗?

楼主(2011-08-20):
SW可以出三维平面图吗?

网友:
三维平面图??????????  楼主想表达一个啥意思?

网友:
是轴测图么?那是可以的····保存为DWG格式的用CAD打开就行咯····

网友:
你要什么三维图?

网友:
说的应该就是轴测图

网友:
--------------------------------------------------------------------------------------------------
不知你想表达是否是将画好的三维图转化为其平面图?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将画好的零件或者装配图通过在“文件”选项下选择将零件转化为工程图即可;或者先建立一个工程图,再通过右边的“文件探索器”找到你你想转化的零件或者装配体,在投影即可。
不知是否是你要的答案,这个自己试一遍就好了。

网友: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