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档冲击解决方案

楼主(2011-08-20):
传统的机械式动力换档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换档冲击的。
换档动作很简单:前一档位离合器断开、后一档位离合器结合,要控制好这个过程却不简单。
要解决换档冲击,关键在于后一档位离合器的结合时机。只有控制离合器的充油时间,使离合器在最适当的时机结合并传递动力,才可解决换档冲击。
档位离合器在发出换档指令开始脱开,切断动力。但是离合器有一定容积,必须有时间T1油压才能降到一定压力P1。低于压力P1离合器将无法带动动力时才算切断动力。我们叫压力P1为离合器压实压力。
新一档位离合器接到指令后开始结合并传递动力 。同样,离合器结合必须有一定时间T2充油并升压到P1。此时离合器压实并传递动力。
当前一离合器还没有降到P1时后一离合器就已经升压到P1就会造成打齿现象。最终出现变速箱烧结。所以T2不可在T1之前。
如果T2落后T1很长时间就会出现常说的等档现象,当离合器开始充油并建压后,离合器就开始滑磨,直到升压到P1压实离合器并传递动力。T2时间过长会滑磨过度。
最好的结合时机是前一离合器降压到P1时后一档位离合器升压到P1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有一套变速箱测试系统。实时在线测试各离合器压力变化情况,掌握各种相关参数。
通过MPC4换档控制器控制T059换档比例减压阀的出口压力,从而控制各离合器充油升压时机。实现快速而柔和地换档过程。

楼主:
传统的机械式换档只简单地改成电控式换档是无法解决换档问题的。
机械式换档阀无法控制离合器结合的全过程,控制不了离合器的升压过程。必须将传统的换档阀整体升级改造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柔性结合。
要控制离合器充油的整个过程,什么时候充油,什么时候升压都必须经过在线检测后确定各个参数。然后由控制器控制换档比例阀的电流参数,达到控制离合器柔和升压的目的。

楼主:
电液比例减压阀取代了传统的机械式换档阀组。并将系统压力,各个档位离合器压力引出。利用在线检测工具,可实时测试各离合器压力情况。准确地取得各相关参数。

楼主:
从在线检测工具取得各个参数后,再在此窗口中调整相应参数,控制换档比例阀的开口,从而控制离合器的压力,达到控制换档结合时机的目的。

网友A:
发动机转速没有协调控制只靠接合离合器片压力换挡不妥,离合器片磨损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转速没有协调控制只靠接合离合器片压力换挡不妥,离合器片磨损过快。

谢谢关注。
根据不同地工况,在控制器中设置不同地转速。发动机油门由电控液压油门驱动器根据控制器中的设置自动伸缩拉杆。对于电喷发动机可直接信号对接。

网友(点评):
发表文章要全面,不要藏着、捏着后面再留一尾巴,怎么作评论!

网友(点评):
文章写成这样,可能你要弄清楚为什么要换挡、怎样才能换挡这个观念,下次作文章弄懂了再做。

网友:
太深奥,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