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顶角自定心高钴高速钢钻头对付不锈钢等韧性很足的材料打孔攻丝运

楼主(2011-08-20):
以前标准麻花钻标准顶角是112-118度,很少大于125度的,随着不锈钢材料的普及,普通麻花钻加工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很多不锈钢打孔后还要攻丝作业,如果打孔是非常吃力困难,那么接下来的攻丝作业将更加困难。很多人攻不锈钢丝就能在远处听到吱吱的惨叫声,确实比较恐怖。因为那是很容易折断丝锥的。现在使用高钴高速钢麻花钻用来攻丝,高钴低钨配比的材质红硬性更好,韧性也好。所以目前高钴钻头挺普及的。市面以及淘宝上销售的专用不锈钢钻头都是含高钴的。M35与M42就是典型的美国牌号。国内市场普及率也高了。百安居卖的博世与乐士德的不锈钢专用钻头也就是含高钴的。为了适应新的切削参数高钴钻一般都是加大顶角到135度,并且在后刀面加切一刀,以此缩短横刃,可以使没有切削攻能的横刃缩短到原先的几分之几甚至可以算消失了,所以这种钻头可以大大降低引偏,很多时候可以不用打定位冲眼就能起钻,其实国外加工中心数控铣床很早采用这种没有横刃的麻花钻打孔的,只是有些是带内冷孔,有些是后刀面带双切面的,这类钻头精度极高,已经实现钻孔精度达到超过绞孔精度了。13毫米以下H7等高精度孔完全可以一次成功钻削成功,只是这类高精度钻头都是整数为主,当然很多绞孔有时就是达到整数就可以了。对于不锈钢这种韧性足的材料必须使用大进给,低线速度,让其下一圈切割层跨过已经加工硬化层的深度,那样打孔就比较省力,孔壁光洁度虽然不光,但是孔壁不会变很硬,接下来的攻丝作业自然而然就轻松简单了,怎么说吧,只要前面打孔控制得到,不锈钢攻丝并不会特别难的。我就攻过3X0.5毫米的不锈钢孔,28毫米深,底孔取2.6毫米,如果取2.7-2.8那是很浅的牙型,那是骗人的鬼把戏,没有实际意义。我攻过接近50多个牙距,只要丝锥与孔同心攻丝作业会轻松安逸得多。另外发现很多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已经都是这种自定心的,无论是国产的牌子还是日本德国瑞典,都是自定心头,发现顶角的角度还在不断加大,有些3.175毫米柄的高速整体合金钻头甚至超过150度,有些甚至可能达到165度以上,不仔细观察还以为是清底铣刀呢。

网友:
实际钻头在使用过程中,是要根据待加工材料来磨的,一般麻花钻出厂时的顶角,都是标准的120左右,本人曾在博士 力士乐做过,当时使用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德国产的钻头,我是都磨成群钻后使用的.个人认为顶角大于120度,容易断屑.有时跟据图纸要求还磨成平钻(当然钻心处要有个钻尖),个人认为普能麻花钻磨成群钻就能解决钻不锈钢难题,就性价比来看,国产(哈工)钻头也很好.

网友:
但如果是小钻头的话没横刃不好使,普通的麻花钻一定要有横刃,就是钻芯要粗,这个是提高钻头强度的,另外横刃的存在也降低了钻芯部分容易磨损的机会,另外螺旋角是关键,钻不锈钢磨成130°到135°是最好的,本人实测,使用时间最长,至于群钻,大的可以搞搞,小的没意义

网友(点评):
其实小钻头进给阻力小,所以不磨短横刃也没啥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磨刀不费砍柴工,磨横刃是科学的,现在那些微小的线路板合金钻嘴都是磨得,做事有时就是要一劳永逸

网友:
上次你说攻丝那事结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