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YS5120A插齿机接刀杆与接刀套各一件,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20):
本月上旬,我们公司从二手市场拉回一台YS5120A型插齿机,机床的接刀杆与接刀套均没有,打电话向长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做,他们说这样的配件厂家是没有现货的,要做的话最少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交货,固交货周期太长。于是我按照机床说明书所给的参数绘制了两张图纸。现将图纸的附件发上来,如果哪位大侠是做齿轮机床配件的,并且有这样配件的请速与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3758403794,谢谢!

网友:
求人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网友:
这台床子基本报废!
你要配的东西我们叫刀轴头,  应该是莫氏锥柄带刀座。这个刀座应该是碗形插刀的刀座,  锥柄和刀座间一定要有间隙。间隙多大你是不会知道的,出品厂也不知道的。

因为这是要修正的, 否则你的主轴就要报废。你拿了个没有刀轴头的插齿机,我估计主轴已经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是不会要这台插齿机的。所以他们就不会给你带刀轴头,  没带刀轴头你就看不出主轴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3:
这样的插齿机主轴与接刀杆或接刀套是通过锥度配合的,主要是我们公司的设备精度跟不上,加上热处理是外协的,本是想自己做的,热处理跟不上,家中的设备精度跟不上也是一方面。

插齿机拿来时上面有一个接刀杆,不过这个接刀杆的直径是20的,与我们所加工的产品用的插齿刀内孔相差过大。没有有接刀杆不能说成是报废机器,我早就问过长机科技股份公司的人了,主要是他们没有现货。就是要做的话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故等不急。我想你可能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学生吧。机床厂的人说做这个接刀套要与主轴内锥孔配磨,在这之前我们厂还做了几条滚齿机刀杆,刀杆的锥柄也是与滚齿机刀架内锥孔进行配磨,效果还是很好的。图纸是好画的,但主要是手下的车工技术太菜了,实在没办法。上次的两条刀杆还是请别人代车的。插齿机的主轴内锥孔我早就用了一个标准的莫氏4号顶尖的锥柄涂上红丹接触过,很好。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点评):
在他帖子下点“回复”,这样他会收到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3:
这样的插齿机主轴与接刀杆或接刀套是通过锥度配合的,主要是我们公司的设备精度跟不上,加上热处 ...

信不信由你,呵呵,我只是善意提醒.
原厂为什么没现货?其实我上面已经和你说了,而且很关键.
一个半月的工期不算长,而且还要用到你说的原来那根刀轴头.
如果我刚从学校出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都过50了,回不到那个年龄喽.

网友:
来看下高手门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
拭目以待,争取早日毕业,踏入高手一列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多做几个 先别热处理 用好了再热处理 然后手工研磨到合适尺寸就可以了  国产玩意 能用就好

楼主:
经过几天的整理,机床的电路与液压均正常了,手动与半自动的动作都有,在试机时发现主传动动的多楔带坏了,在我们当地找了好多家配件店,均没有,型号是1372*7,机床按钮板上的6.3V指示灯也买不到,如要所做的产品是一刀做没有指示灯是不受影响的,如果图纸要求两刀或三刀就得把所有的指示灯修正常,才能正确对刀。哪位大侠有这样配件的请给我电话或留言。谢谢!!

网友:
多楔带有H、J、K、L、M型,请问您要哪种型的(请量一下峰距)呢?,要7个峰的?1372稍短、稍长都可以调节吧?tyx4090@163.com

网友(2013-04-01):
楼主,求说明书。。。谢谢。QQ1851642381!

网友:
楼主,现在厂里搞了个2手的,求说明书。。。谢谢。QQ1851642381!

楼主:
说明书是有,但是纸质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有,但是纸质版的。

哦,请问说明书是哪里购买的到?

楼主:
我是我朋友给的,现在这样的床子厂家早就停产了,你是操作上搞不懂,还是电路上有问题?确认你厂的那一台二手插齿机电路是PLC的吗?我们厂那台机床现在正在使用,接刀套是我自己测绘出图并拟定加工工艺做的,二手床子有很多东西是要自己做的,我的电话是13758403794。

网友(2021-08-10):
楼主5120的说明书上的插刀行程和刀端面到中心距离这张图这个是怎么理解的?比如我的工件插内齿,齿宽8个,插刀行程是10个,然后对应距离175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