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属性输入问题

楼主(2011-08-20):
SW模型属性汉字输入时,经常输入法为中文输入状态时,但是显示的却是字母,虽偶尔能输入汉字,但常不稳定,不知何故。请指教。谢谢

网友:
在cad里也试过这种问题,重启电脑解决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现将朋友告诉的办法汇总如下:
1、写不出字的时候,点一下右面的空格,让评估的值显示出来,就可以继续了;
2、这种输入法无法输入中文的时候,切换到另一种中文输入法。
效果还好。

网友:
俺滴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