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分类及型号

楼主(2011-08-20):
目前我国将机床分为十一大类。

  表4—1 机床分类及代号

类别

车床

钻床

镗床

  磨 床

齿轮加工机床

螺纹加工机床

铣床

刨插床

拉床

锯床

其他机床

代号

Z

M

2M

3M

S

X

L

G

Q

读音

二磨

三磨

其他

  (二)按机床工作精度分类

  1.普通机床。指的是普通级别的机床,包括:普通车床、钻床、镗床、铣床、刨插床等。

  2.精密机床。主要包括:磨床、齿轮加工机床、螺纹加工机床和其他各种精密机床。

  3.高精度机床。主要包括:坐标镗床、齿轮磨床、螺纹磨床、高精度滚齿机、高精度刻线机和其他高精度机床。

  (三)按机床加工件大小和机床自身重量分类。

类别

机床本身重量(吨)

仪表机床

中、小型机床(一般机床)

< 10

大型机床

10 ~ 30

重型机床

30 ~ 100

特重型机床

> 100

  (四)按机床通用性分类

  1.通用机床(万能机床)。这类机床的加工范围广泛,可以加工多种零件的不同工序。由于其通用性范围较广,它的结构往往比较复杂。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例如,普通车床、卧式镗床、万能升降台铣床等均属于通用机床。

  2.专门化机床(专门机床)。这类机床专门用于加工不同尺寸的一类或几类零件的某一特定工序,如精密丝杠车床,凸轮轴车床,曲轴、连杆轴颈车床等都属于专门化机床,它适用于成批大量生产场合。

  3.专用机床。专门用以加工某一种零件的特定工序的机床称为专用机床。专用机床加工范围小,被加工零件稍有一点变动就不能适应。结构较通用机床简单,但生产率高,机床自动化程度往往也比较高。所以,专用机床一般在成批大量生产中选用。

  四、机床的型号编制

  GB / T 15375 – 94 《金属切削机床型号编制方法》是现行机床型号编制标准。

  其中规定,机床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和数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通用机床的型号由基本和辅助部分组成,中间用“ / ”隔开,读作“之”。基本部分统一管理,辅助部分纳入型号与否由生产厂家自定。

  在整个型号规定中,最重要的是类代号、组代号、主参数,以及通用特性代号、结构特性代号。

  (一)机床的类代号:

  表4—1

类别

车床

钻床

镗床

  磨 床

齿轮加工机床

螺纹加工机床

铣床

刨插床

拉床

锯床

其他机床

代号

C

M

2M

3M

Y

S

B

L

G

Q

读音

二磨

三磨

其他

  (二)机床通用特性、结构特性代号

  1. 通用特性代号。

  当某类型机床(除普通型外)还有某种通用特性时,则在类代号之后加通用特性代号予以区分。

  表4—2 机床通用特性代号

通用特性

高精度

精密

自动

半自动

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换刀)

仿形

轻型

加重型

简式或经济型

柔性加工单元

数显

高速

代号

G

B

K

H

F

Q

C

J

R

S

读音

仿

  2.结构特性代号。

  对主参数值相同,而结构、性能不同的机床,在型号中增加结构特性代号予以区分,并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结构特性代号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如A、D、E、L、N、P、R、S、T、U、V、W、X、Y等字母。当不够用时可将两个字母组合起来使用。如AD、AE等。

  当型号中有通用特性代号时,结构特性代号排在通用代号之后;当型号无通用特性代号时,结构特性代号排在类代号之后。

  (三)机床的组、系代号

  在同类机床中,主要布局和使用范围基本相同的机床即为一组;在同一组机床中,其主参数相同,主要结构及布局型式相同的机床即为同一系。每类机床分为10个组,每个组又分为10个系(系列)。

  机床的组用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位于类代号或通用特性代号之后;机床系也用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位于组代号之后。

  表4—3 金属切削机床类、组划分表

1

2

3

4

5

6

7

8

9

车床C

仪表车床

单轴自动车床

多轴自动、半自动车床

回轮、转塔车床

曲轴及凸轮轴车床

立式车床

落地及卧式车床

仿形及多刀车床

轮、轴、辊、锭及铲齿车床

其他车床

钻床Z

坐标镗钻床

深孔钻床

摇臂钻床

台式钻床

立式钻床

卧式钻床

铣钻床

中心孔钻床

其他钻床

镗床T

深孔镗床

坐标镗床

立式镗床

卧式铣镗床

精镗床

汽车、拖拉机修理用镗床

其他镗床

磨床

M

仪表磨床

外圆磨床

内圆磨床

砂轮机

坐标磨床

导轨磨床

刀具刃磨床

平面及端面磨床

曲轴、凸轮轴、花键轴及轧辊磨床

工具磨床

2M

超精机

内圆珩磨机

外圆及其他珩磨机

抛光机

砂带抛光及磨削机床

刀具刃磨及研磨机床

可转位刀片磨削机床

研磨机

其他磨床

3M

球轴承套圈沟磨床

滚子轴承套圈滚道磨床

轴承套圈超精机

叶片磨削机床

滚子加工机床

钢球加工机床

气门、活塞及活塞环磨削机床

汽车、拖拉机修磨机床

0

1

2

3

4

5

6

7

   8

   9

齿轮加工机床Y

仪表齿轮加工机

锥齿轮加工机

滚齿机及铣齿机

剃齿及珩齿机

插齿机

花键轴铣床

齿轮磨齿机

其他齿轮加工机

齿轮倒角及检查机

螺纹加工机床

套丝机

攻丝机

螺纹铣床

螺纹磨床

螺纹车床

铣床X

仪表铣床

悬臂及滑枕铣床

龙门铣床

平面铣床

仿形铣床

立式升降台铣床

卧式升降台铣床

床身铣床

工具铣床

其他铣床

刨插床B

悬臂刨床

龙门刨床

插床

牛头刨床

边缘及模具刨床

其他刨床

拉床L

侧拉床

卧式外拉床

连续拉床

立式内拉床

卧式内拉床

立式外 拉床

键槽、轴瓦及螺拉床

其他拉床

锯床G

砂轮片锯床

卧式带锯床

立式带锯床

圆锯床

弓锯床

铿锯床

其他机床Q

其他仪表机床

管子加工机床

木螺钉加工机床

刻线机床

切断机床

多功能机床

  例如:C 6 落地及卧式车床,

  C 5 立式车床;

  其中,C 5 1 单柱立式车床,

52 双柱立式车床。

  (四)机床主参数的代号

  反映机床规格大小的主要数据称为第一主参数,简称主参数。不同的机床,主参数内容各不相同。机床的主参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组系代号后面的数字,一般表示机床的主参数或主参数的1/10或1/100。

  表4—4 常见机床主参数及折算系数

机床名称

主参数名称

主参数折算系数

普通车床

自动车床、六角车床

立式车床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最大棒料直径或最大车削直径

最大车削直径

1/lO

1/l

1/lOO

立式钻床、摇臂钻床

卧式镗床

最大钻孔直径

主轴寅径

1/l

1/10

牛头刨床、插床

龙门刨床

最大刨削或插削长度

工作台宽度

1/lO

1/100

卧式及立式升降台铣床

龙门铣床

工作台工作面宽度

工作台工作面宽度

1/lO

1/JOO

外圆磨床、内圆磨床

平面磨床

砂轮机

最大磨削外径或孔径

:[作台工作面的宽度或直径

最大砂轮宜径

1/l0

1/lO

1/l0

齿轮加工机床

(大多数是)最大工件真径

1/lO

  其中,拉床的主参数是额定拉力。

  (五)主轴数及第二主参数

  机床主轴数应以实际数据列入型号,位于主参数之后,用乘号“×”分开。第二主参数是指最大跨距、最大工件长度、最大模数等。在型号中表示第二主参数,一般折算成两位数为宜。

  (六)机床的重大改进顺序号

  当机床结构、性能有重大改进和提高,并需按新产品重新设计、试制和鉴定时,才在机床型号之后按A、B、C……等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选用加入型号的尾部,以区别原机床型号。重大改进设计不同于完全的新设计,它是在原有的机床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因此,重大改进后的产品应代替原来的产品。

  (七)其他特性代号

  其他特性代号,置于辅助部分之首。

  其他特性代号主要用以反映各类机床的特性。

  (八)企业代号及其表示方法

  机床型号举例:

A6140A

  C 车床(类代号)

  A 结构特性代号

  6 组代号(落地及卧式车床)

  1 系代号(普通落地及卧式车床)

  40 主参数(最大加工件回转直径400mm)

 第一次重大改进(重大改进顺序号)

KA5032A

 铣床(类代号)

 数控(通用特性代号)

 (结构特性代号)

  50 立式升降台铣床(组系代号)

  32 工作台面宽度320 mm(主参数)

 第一次重大改进(重大改进顺序号)

  MGB1432

 磨床(类代号)

  G 高精度(通用特性代号)

  B 半自动(通用特性代号)

  14 万能外圆磨床(组系代号)

  32 最大磨削外径320 mm(主参数)

  C2150×6

  C 车床(类代号)

  21 多轴棒料自动车床(组、系代号)

  50 最大棒料直径50 mm(主参数)

  6 轴数为6(第二主参数)

B 8240

  最大回转直径为400mm的半自动曲轴磨床

  根据加工需要,经变换的第一种半自动曲轴磨床,其型号为MB 8240/1;

  变换的第二种型式的型号为MB 8240/2,依此类推

网友(2012-09-09):
我用的课本分为12类,还有一类是特种加工机床 代号 D 读音 电

网友(2012-12-18):
丝杠花键轴,多头大型丝杠,加工定制,那个车床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