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六边形的正规标注方法?谁知道啊,万分感谢

楼主(2011-08-20):
正六边形的正规标注方法?谁知道啊,万分感谢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还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看书就行,我来拿分的

网友:
我也想啊。。。。。。。。。。。。。。

网友A:
是不是你这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人来回答啊,标对边S和对角e

游客

网友(2012-03-28):
向你学习!
通常都说S值吧。习惯了
这就是标准答案了...

网友(2011-08-21):
是不是标个外接圆的尺寸就可以了啊?
标个S和E之后还得注上上正六边形才形吧

网友: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啊,我想会有答案的!

网友:
直接标S=18  18的六方

网友:
我习惯只标注外切圆或内接圆。如果不是正六边形我才多标注个角度啥的

网友:
我记着标外接圆或者内切圆吧

网友:
标注对边,即内切圆直径即可

网友:
标注对边尺寸,对角尺寸可以不标注或标为参考尺寸。

网友:
标准一个s值,然后在尺寸线下边注正六边形即可。

网友:
看来大家说也是个五花八门的,答案在哪里。

网友:
外接圆,内切圆直径,六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这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人来回答啊,标对边S和对角e

机械设计手册上对六角头螺栓(螺母)中六角头的标注就是这样

网友:
标内切圆就行了吧 ,我估计的。

网友:
还是要多看书,路边的东西不能扔呀。

网友:
标注外接圆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04):
标对边和对角即可

网友:
可以标圆,也可以标棱边,多多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这问题太简单了没有人来回答啊,标对边S和对角e

e和s值有函数关系,为什么要标两个呢,这不是重复标注吗?

网友:
标个外圆。

网友(2018-10-07):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看内六角螺钉的内六角孔如何标注就ok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高不高,我觉得可以加一个辅助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