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电子尺坏了?

楼主(2011-08-20):
情况是这样的,铣床x轴从一边摇过去,差0.16mm,但是多摇几次之后(往复摇),摇到同一个位置差0.4mm。
个人认为是电子尺坏了。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A:
不一定,检查一下电子尺是不是松动了,刻度盘有没有锁紧。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检查一下电子尺是不是松动了,刻度盘有没有锁紧。仅供参考

我把一工件夹在台钳上,靠边归零,再重新靠边归零差0.4mm.
其它的都检查了,也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尺没松动?能再仔细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没松动?能再仔细看一下吗?

我明天确认一下。。。
谢谢!!!

网友:
用百分表打表摇摇看。。。

楼主:
全部重新紧过,没有发现问题,要换电子尺。。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不紧的问题,要找平行,要找间隙。都没问题,才考虑换。

网友(点评):
机床好脏。。。。。 清理了好久!!!!

网友:
自己也可以清洗读书头或尺子的定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