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及距离测量,如何设计检具?

楼主(2011-08-20):
同一平面两根直径50的轴,长1.5米以内,距离约1米。
要求测量其轴间距及平行度。

求大侠给点参考意见,可以设计一个怎样的检具?
拜谢

网友A:
1.水平仪确认两个轴水平相同。
2.百分表做个加长杆,依次在轴两端打表,调整轴的位置,使表在两端读数相同(注意加长杆要锁紧)。
3.再次检查水平是否有变化。若有变化,重复1.2.3

网友(点评):
谢了。 但还不是很明白,两个百分表读数相同后,怎样读出平行度?还有轴间距呢 最好能同时检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水平仪确认两个轴水平相同。
2.百分表做个加长杆,依次在轴两端打表,调整轴的位置,使表在两端读数相 ...

同一个表,分别在轴的两端测量。
如果在两端测量的数据相同,则说明轴在两端的距离相等,而两个轴由水平仪确认水平。
由此可得:两根轴平行,且垂直距离相等,则可得出两轴完全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表,分别在轴的两端测量。
如果在两端测量的数据相同,则说明轴在两端的距离相等,而两个轴由水平 ...

THX!需要做一根加长杆和固定在轴上的底座
但是轴间距需要单独测量,

自己想做一个类似游标卡尺的结构,集成水平仪……
还在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