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仿真,求助

楼主(2011-08-21):
我在弄运动分析时遇到了困难,有哪位朋友能帮下忙。
我想得到如图的运动过程,尝试了多种连接方式都没有达到效果,请高手指教了!!
Partasm文件在压缩包)

._〖凯.凯〗__. -1

网友A:
画条轨迹,用槽连接和滑动杆连接就OK

网友:
简单做了下就3个连接,

楼主:
我用凸轮连接,为什么失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条轨迹,用槽连接和滑动杆连接就OK

首先要知道轨迹,才可以用槽连接吧,否则不是真实的运动过程,那么轨迹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凸轮连接,为什么失败呢?

启用升离,

楼主:
就是与实际运动过程有些不一致!!
两个零件为什么会有些干涉呢?
运动最后阶段与实际不符

楼主:
5.0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是3.0功能有限吗

网友(2016-01-21):
电机怎么设置,手动拖拽可以,电机设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