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力度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8-21):
不如油缸的行程为50MM,但是油缸压到25mm,油缸的力度有什么不同?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液压传动的第一课就是“压力决定于负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传动的第一课就是“压力决定于负载”,呵呵

谢谢大虾!知道了。。。。。。。。

网友:
液体的压力计算 是压强乘以受力面积。 对于油缸压强就是你所提供液压油的压力 受力面积是油缸缸径的面积,他们的乘积就是液压缸的输出压力。不过这个是理论值 实际运用的话要小一些。

网友(点评):
这是油缸的绝对输出力的计算方法,但是油缸在运动起来时,系统压力取决于油缸阻力及油缸负载

网友(点评):
你这样计算肯定是不对的呀! 如果负载的力无穷大那是不是任何油缸的力都可以无穷大?同样一个油缸能输出的力是液压油的压力决定的 而压力则是由液压泵提供并非负载提供。你说的情况在气缸里能体现因为气体有压缩性

网友:
把详细资料发上来 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