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边线玻璃清洗机风刀改善,请教

楼主(2011-08-21):
对于磨边线清洗机来说,不同宽度的玻璃却使用同样宽度的风刀,这无疑是浪费了不少电,而且噪音带给员工的负面效果比较大。
想问问大家:

可有好的方法,去改变风刀的宽度?以便适应不同宽度的玻璃,越简单越好!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去调整风刀宽度,用滑板隔离还是弯气泵?等等一些的想法,

网友A:
通过调节出风口的宽度比较节省成本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节出风口的宽度比较节省成本一些

可是我算了可利用空间只有3毫米,怎么去调节?想到过卷闸门式的,可是不可取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风刀采用什么动力?如果是风机你调整风刀的宽度达不到节约用电的效果:要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你不仅要调整风刀的宽度,还要增加风压力检测,并加变频器调速度才能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
真要调整风刀的宽度我觉得只有在出风口加滑板堵住出风口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风刀采用什么动力?如果是风机你调整风刀的宽度达不到节约用电的效果:要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你 ...

调整风刀宽度不能省电?这电机若在风刀口被堵死时候,不就是空载么,风刀口小了不省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风刀宽度不能省电?这电机若在风刀口被堵死时候,不就是空载么,风刀口小了不省点吗、

和用电用水不一样。风机转速是固定的,风机叶片的旋转阻力决定电机的耗电量,叶片阻力越小需要的耗电越小。风机出风口压力越小则叶片阻力越小。当你堵死风刀口的时候,风机的出风口压力最大,叶片阻力也相对最大,耗电量相反是最高的。仔细想想

网友:
调整宽度没什么实际意义,节能是不可能的,会降点躁,耗点电。想明显降低噪音,换风机,声音很小的,3毫米什么风刀,落后了吧

网友:
我是做手机玻璃清洗机的    小型 中型 大型 都做

网友(2011-10-14):
风刀分区上边接接头,用电磁阀控制接头的通气,根据不同宽度玻璃匹配电磁阀的通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16):
风刀宽度调整的同时,给风机加一个变频器。降噪,节能都到达了

网友(2013-11-06):
这与公路差不多,有多个车道,这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至于现在要改造,无疑会复杂,望LZ努力。

网友(2019-08-24):
噪音大头疼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