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比较高不易变形,质量还很轻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1-08-21):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硬度比较高不易变形,而且质量还很轻的材料,最好价格便宜好买哈哈,

楼主:
钛好买不,价格怎么样?

网友A:
钛,或者7字头的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或者7字头的铝合金

请问他比6061轻多少呀哈哈。

网友(点评):
1KG的7字头的铝合金比1KG的6061轻多少呀!

网友:
铝基复合材料就可以,还便宜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本身是矛盾的,哈哈,没有这个材料,阿拉一般是问人家要什么性能?在满足性能的时候,再考虑怎么控制成本,你这个标题好回答,用碳材料,但最后那一句就没法回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他比6061轻多少呀哈哈。

不知,说来听听吧

网友:
你说硬度比较高是和什么材料比呢?

网友:
硬度高可以考虑钢铁、铜,轻则铝、镁又是较好的选择,楼主考虑的应该是比强度吧,2XXX 7XXX铝合金以及钛合金、镁合金、金属基复合材料都是较好的选择,硬度高你只好选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