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电子图板2011R3功能说明

楼主(2011-08-21):
有谁用过
CAXA电子图板2011功能说明
版本:2011r3
日期:2011.8.15
一、 功能改善
1、 丰富构造线的生成方法,增加两点、水平、垂直、角度、二等分、偏移等方式。

2、 增加“复制为新块”和“插入为新块”功能,选中块的右键菜单和插入块时可以使用。

3、 右键菜单增加取消消隐功能。
4、 多段线增加多种编辑方式,如闭合或打开、合并、改变宽度、插入和删除顶点、样条曲线、反转等。
5、 尖角和删除重线功能增加对多段线的支持。
6、 在快速裁剪时,外部引用可作为剪刀线。
7、 局部放大图时新增支持剖面线。
8、 同时为多个对象打剖面线时增加是否拆分控制项。
9、 文字查找替换功能新增支持对块内文字的查找和替换。
10、 基准代号支持序号按顺序递增。
11、 倾斜尺寸支持导航。
12、 坐标标注支持文本框。
13、 “标注编辑”新增对剖切符号的支持,编辑剖切符号时,可以在立即菜单上选择添加或删除剖切符号。

14、 增加序号矩形头,使用加号+数字方式实现,如填写+1的效果:

15、 新增“设置序号文字外框”功能,选中序号后在右键菜单点击“修改序号外框”,如下图所示:

16、 增加序号“显示置顶”功能 ,可以将当前文件中所有序号的显示置顶。
17、 新增支持设置明细表单元格内文字距单元格的边界间距系数。
18、 打印工具增加和改进多项功能,如高级设置中可以设置形文件路径,实时重排所有图纸等,如下图所示:

19、 排版幅面中新增设置图纸的打印范围和输出图形范围,如下图所示:

20、 增加快速选择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过滤条件如对象类型或特性等选择所需对象,如下图所示:

21、 增加缩放视图是否保存的选项,可以设置显示操作是否Undo和Redo,以及是否保存到文件中。在“选项”的“显示”标签下如下图:

22、 增加捕捉工具条

23、 图层下拉菜单支持切换图层的关闭、冻结、锁定、打印等状态。
24、 支持鼠标双击取消夹点选择。
25、 模型和布局选项卡的右键菜单中增加"打印"命令。
26、 样式管理在导入时增加“全有”和“全无”选项。
27、 新增支持多个对话框的拉伸,如提取图符、管理图库等。
28、 新增对DWG引线的兼容,新增DWG英制单位兼容,增强对DWG文字的堆叠、多行属性等方面的兼容。
29、 提升资源管理器中exb的预览显示效果
30、 提升打印预显时切换窗口的速度。
31、 提升大图片的显示效果,滚轮速度更平滑,响应更迅速
32、 提升大数据在复制或粘贴的效率。
33、 提升文件检索功能的效率。
34、 提升保存DWG文件的效率。

二、 问题改进
改进以往版本存在的问题,如:
35、 解决三点圆和圆弧绘制不成功的问题。
36、 解决受限用户使用电子图板和打印工具不正常的问题。
37、 解决部分文件打开不正常的问题。
38、 解决块引用中的属性定义取消锁定无效的问题,属性定义支持夹点编辑位置。
39、 解决“包含OLE的图纸打印无裁剪”的问题。
40、 解决“定制的工具条用F9切换后失效”的问题。
41、 解决“技术要求保存为2007之前版本文件变为多行”的问题。

版本:2011r2
日期:2011.1.15
一、 功能改善
1、 增加“迁移工具”,可以将2007、2009等版本的自定义文件和数据迁移到新版本中,包括绘图模板、图框、标题栏、剖面线、线型、键盘命令、系统配置、公式曲线等。
从工具面板“数据迁移”按钮处启动,使用方法如下:

网友:
哪里有下载??/不知道这些好处是怎么体现的!!!!

网友(2011-09-22):
又看到CAXA有进步了,真好。

网友:
支持一下,以前用过PCCAD时,修改一个图块后,其余同名的图块会随之改动,用起来很是方便。CAXA好像没有这种功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