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堆焊不锈钢活塞杆防腐技术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1-08-21):
活塞杆镀铬很好理解,但堆焊不锈钢活塞杆,因为没有见过该种技术的工艺流程,所以有几个疑问:
1、堆焊不锈钢活塞杆是不是整根活塞杆都必须进行堆焊后再进行精加工?如果这样,岂不是很麻烦?
2、堆焊的过程中,实际上相当于有一个热处理过程,是这个热处理过程提供活塞杆的防腐效果吗?

网友A:
堆焊不锈钢活塞杆就是不是整根活塞杆都必须进行堆焊后再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堆焊附着强度高,堆层厚,比化学镀好多了,也贵多了,但比纯不锈钢便宜。
那个“热处理”与防腐无关,防腐只与不锈钢堆层的材料和金相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焊不锈钢活塞杆就是不是整根活塞杆都必须进行堆焊后再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堆焊附着强度高,堆层厚,比化 ...

不是整个的话,那堆焊主要堆焊活塞杆什么地方呢?

网友(2012-04-08):
活塞杆堆不锈钢可能是采用的热喷涂工艺生产的。主要是为保证活塞杆的表面防腐能力,生产成本比全不锈钢低。

网友(2013-06-11):
在实际应用中,尚未看到堆焊不锈钢的活塞杆。活塞杆一般采用镀硬铬处理,如有特殊要求,也可以采用喷涂陶瓷材料的处理工艺。如果采用不锈钢堆焊处理,应该是整根活塞杆都需要堆焊。

网友(2013-11-12):
实际上确实是有焊接不锈钢的活塞杆的,这个是特殊行业用到的,有的是客户要求,这个在国外已经慢慢流行了,国内可能接触的不多

网友B(2014-02-09):
现在国内已经有几家厂家生产这样的堆焊设备了,我有相关堆焊的视频,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有图、有视频、有真像。

网友(点评):
层主好人,油箱87255411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内已经有几家厂家生产这样的堆焊设备了,我有相关堆焊的视频,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有图、有视频、有 ...

同求,谢谢老师,gaoyong_boy@sohu.com

网友(2015-04-14):
堆焊出来成本不会比纯不锈钢活塞便宜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