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G76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8-21):
   G76指令中 P值为3个参数 想知道最后一个螺纹度数会对车削螺纹有什么影响。 能控制螺纹大径吗?

网友:
最后一个参数指的是 加工刀具 刀尖的角度,而不是螺纹的角度!

网友:
比如公制的螺纹是60°,那P值就是60,。刀具的角度也必须是60°。

网友:
60代表的是刀尖角度  系统有默认的  29  55 60  80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