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趋势,求助

楼主(2011-08-21):
       在哪儿可以查到焊接变形趋势  的资料?

网友:
没有固定趋势!

网友:
这种热回工的变形不太好控制,一般是靠经验

网友:
焊接变形趋势。现阶段完全靠经验。

网友(2011-09-29):
焊接变形大小和零件材料焊接速度电流大小等有关。变形形状和焊接类型等有关。

网友A(2011-11-10):
定性基本可以判断,但是定量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性基本可以判断,但是定量就没有办法了

那请问 如何定性 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 如何定性 判断啊?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甚至一两段话就能讲清楚的,需要专门的书籍才能说清楚。《焊接结构学》这本书讲的就是焊接应力与变形

网友:
主要还是靠经验了,这块的总结资料还很少。

网友:
当初学焊接变形的时候就没学懂

网友:
很多资料都有说明,不过都只能判断变形趋势,定量就。。。。

网友:
学习中,有高手可以出来解释嘛

网友:
焊接变形有专业的软件模拟的,可是这个模拟也有一定个缺陷

网友:
主要还是判断趋势,综合考虑焊接量多少,根据经验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