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刀架SLD13004W,拆卸重装问题

楼主(2011-08-21):
数控系统是凯恩帝的,由于刀架不能转动今天拆卸后,重装上发现刀架反转锁紧时间原来要长点才能锁紧,原来时间设定1200,现在要设定1800才行,相当与换刀时间多了差不多1秒啊,有大侠知道什么原因么。顺便说下,太原机床厂的,沈阳数控刀架,凯恩帝车床系统,刀架里面加的黄油太少了吧,只给升降的螺杆加了点郁闷

网友A:
发询盘与感应开关之间出现了周向错位,调整二者任一个的位置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询盘与感应开关之间出现了周向错位,调整二者任一个的位置就可以解决

您好,可以自信的说发信盘肯定没错,不知道机械安装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不好说,要看具体结构,仔细推敲一下,刀架的结构不复杂

网友(2011-10-19):
机械安装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