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轧钢的,想模拟20辊轧机的生产~~求那个软件好使

楼主(2011-08-21):
做生产管理的,最近生产老出问题~~求高手给推荐个好用的模拟软件~~新手~

网友A:
没有现成的这个模拟,有些学校做过这个,但都不同,你可以自己做这个模拟但必须非常了解森吉米尔的所有结构,否则无法做数学模型

网友:
哈哈,LZ先要计算啊,计算轧制力的如何分配到整体机架,计算板型调节曲线,呵呵,结构了解透了,计算搞清楚了,不用模型也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这个模拟,有些学校做过这个,但都不同,你可以自己做这个模拟但必须非常了解森吉米尔的所有结构 ...

上面的兄弟,我就做生产的,你给我推荐个软件,我自己尝试去模拟一下;对轧机谈不上了解,但是基本参数还是知道的,就想尝试下,主要是学习

网友(2012-11-11):
用ansy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