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数控系统的请进

楼主(2011-08-21):
我公司的一台上海出的QK1319数控管螺纹车床,发那科系统,操作面板上没有机床锁,所以在图形仿真的时候就很不方便,请问能通过别的方法在图形仿真的时候把机床锁住吗?哪位高手会啊?

网友:
有也应该很麻烦的,你改天好好看看发那科系统说明书,应该能屏蔽坐标轴运动,但不报警

网友A:
找出机床锁住的G地址,然后直接在PMC里强制置1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查了下FANUC-功能说明书找到了机床锁住信号,你的系统要有PMC功能,部分原文如下,  所有锁住检测信号,MMLK<F004> 类别 输出信号 功能  通知PMC所有轴锁住信号  信号地址 G004  G108  F004由于手机输入不能将所有问题描述清楚,如需修改请仔细阅读随机床自带说明书,以防意外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机床锁住的G地址,然后直接在PMC里强制置1就可以了。

今天查到了控制机床锁住的地址,没深入了解过发那科系统,请问大峡怎么将PMC信号置1,是要进入PMC编辑状态才可以么

网友(点评):
假如能进入编辑状态,那直接用空白的键做个机械锁住不就完了吗。 俺知道可以强制置位,但没用过,都是直接改PMC。 看手册的有关部分吧。

网友:
楼主下载个数控仿真文件。或者是个刀路模拟软件。把程序调入里面就可以实现了。记得我们学校里的那台数控铣床也是FAUNC的。我们在仿真锁机床的时候是在仿真前的屏幕显示上有个选择按钮。在那里设置。具体的你看看说明书吧!应该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