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车床,金花四溅啊

楼主(2011-08-21):
今天上车床。车60# 钢调质铁圆盘,上去先打1200转,外圆180毫米开车,顷刻金花四溅,烫死我了。短袖小臂无保护,被烫了好多吓,立刻停车。变速到1000转还是如此,再降低到800转同样如此,最后降低到600转终于不见火花了。径向自动进刀0.16毫米每圈,车完再看看,确实了不起,工业机床的精度绝对没得说,以后就采用氮化硼刀粒2500转车那些渗碳渗氮的钢轴还就要用好车床。否则上百元一粒的氮化硼刀粒崩得你心绞痛。

网友:
请教什么是“工业车床”?

网友:
同问,什么是”工业车床“啊

网友:
这东东用C6140就好使!粗车速度280 走刀3档6,精车速度500或630 走刀2档6就搞定。什么工业车床?不晓得。

网友:
我是4楼。补充下:车刀YT5就实用了,不要什么高新材质的刀。

网友:
LZ车法兰盘?同问“工业车床”是什么?

网友A:
调质料本身就能车得很光,你图片所示的外观在普车上一样轻松达到,根本不需要立方碳化硼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料本身就能车得很光,你图片所示的外观在普车上一样轻松达到,根本不需要立方碳化硼刀。

我以后是要车很硬的钢轴内锥孔,以车代磨,因为我没有磨床,也不想在磨床上投资更多,最多买个转盘水磨。

网友:
还是想知道“工业车床”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转速太恐怖了...... ..

网友(点评):
啥叫工业车床

网友:
立方氮化硼,没必要吧,那东西提高粗糙度效果不错,你这个看着像法兰一样的东西感觉浪费了!

网友:
才100 的的刀片?  V 600米不是问题,F 0.16的进给是问题。

网友(2012-10-05):
楼主在忽悠人呢!这么高的转速就出来这点光洁度?刀具也吃不消!

网友(点评):
你看错了,这个是后来降速到600转的效果,1200转切削太烫了,需要加防护罩,防护罩我拆掉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直径300转也非常亮了!

网友:
不是什么件都需要好刀片的,,别看你刀片好,你那件小端面上明显有振纹

网友:
转速太恐怖了!
带孔的端面也要加工吗?断续的工况会严重影响刀具寿命。
CBN刀片推荐用于HRC超过52的工况。

网友:
真勇敢!6140吗??上来就敢干到1200转,佩服!600转都是很高的转速了。。。车这么个破法兰似的东西还用CBN刀片,果然是大户啊。。。

网友(点评):
1200转就吓到你了吗,技术提高时靠自我束缚取得的吗?

网友:
用YT5比较便宜,也实用。

网友:
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向楼主敢于打破传统的精神致敬

网友:
说实话机床1200转,不高,楼主还是有道理的。 如果是普通的6140 6136 那就算了 500足以。
我以前做车床 200直径的 转速就在 1200左右还比楼主的工件直径大20MM 。不过用的是AOKEMA 的双刀塔车床。

网友:
面对车床我很郁闷。

网友:
工业车床

网友:
转速太恐怖了

网友:
我也问句什么是工业车床

网友:
这个好理解,好鞍配好马;敢问楼主,可否告诉小弟此刀片适合什么型号床子?渗碳件硬度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