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1-08-21):
各位高手,说下SW经验,都喜欢设置怎么样的快捷键绘图?

网友A:
听说是用S键和ESC键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用S键和ESC键就够了

一些命令的快捷键可以自行设置的,我只设置了CTRL+E添加几何约束,CTRL+D标注尺寸,CTRL+A正视。

网友:
我都没用快捷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些命令的快捷键可以自行设置的,我只设置了CTRL+E添加几何约束,CTRL+D标注尺寸,CTRL+A正视。

既然你都设置了两个了,其它的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设置了两个了,其它的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我不是问你怎么设置,我是想大家交流下,怎么样加快画图速度,或者有什么好习惯!

网友:
都没用快捷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