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大拖板走刀不均速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8-21):
   各位好!请指教:
我做的是CW61160的机床,发现走刀时大拖板有断断续续的现象,望高手指教!(拖板的压板松紧,走刀箱的齿轮和蜗轮蜗杆,包括光杆的润滑一切正常)

网友:
检查下齿条磨损程度

网友:
除了这些你再看看带动大拖板的齿轮和齿条吧

网友:
断断续续看起来是有爬行现象,除了楼上说的外还应检查导轨、燕尾槽表明是否磨损了

网友:
查一下传动的齿轮与齿条是否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