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克斯康的系统都一样吗

楼主(2011-08-21):
    我接触过桥式三坐标的,会建点简单的坐标系测量,请问里面的软件系统都一样吗?谁能告诉我

网友:
具我的了解,软件是一样的,只是版本不一样,功能有多一点,其它没什么大变化。

网友:
实际上软件都是一样的,他们设置密码锁,什么价格给开什么功能

网友:
软件运用原理都一样就是扩展了一些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