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退刀槽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如图这工件一定要退刀槽么,请给出有无退刀槽的优缺点...

网友A:
看不懂你这个图为什么需要退刀槽?

楼主:
我也觉得 这是通孔   没必要要退刀槽   但是我们总工批说车间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这零件不需要退刀槽的,只是太过简单,车间加工没油水而已。

网友(点评):
工序为:落料、上刨床、钻孔攻丝,无论是手工划线攻丝还是机加工程序设定,最后这道工序都是最费时费力的。

网友(点评):
你们总工居心叵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这个图为什么需要退刀槽?

我才接触不久  对许多实际加工都不是很清楚   问下 这零件用什么加工好点   车床能加工么    还是用加工中心加工的

网友(点评):
看来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网友:
车床适合加工回转体零件,或者称为圆形零件;你这个零件都是方形,不适合车床加工的;非要车床加工也可以,操作麻烦一些。

网友:
估计你这个就是个轴的卡板零件,要求高点:上下两面铣平见光——划线——钻孔——攻丝。要求差的:直接剪板——划线——钻孔——攻丝

网友:
我看你的零件不需要退刀槽,倒是要个倒角!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

网友:
LZ确定明白退刀槽的含义吧?这个零件请问你退刀槽想开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批量生产想着做夹具啊!跟退刀槽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不是退刀槽,应该是孔口倒角吧

网友:
不要退刀槽,倒角是要的

网友:
为什么要退刀槽呢?
这个零件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 这是通孔   没必要要退刀槽   但是我们总工批说车间不好加工

我就不懂了,这种小零件的加工,你们总工还过问啊,还说不好加工,你们厂都大啊????

网友(点评):
估计包括老板在内就5个人吧???

网友:
应该不要退刀槽吧

网友:
螺纹孔两端倒角倒是必须的。但是退刀槽,有必要吗?

网友:
用车床就可以加工了,退刀槽没必要,用四爪卡盘装夹就可以了,没必要没必要那么复杂。孔两端可以考虑增加倒角要求。

网友C:
你是不是听错了,这样的零件要退刀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听错了,这样的零件要退刀槽做什么,

是他讲错老    他意思是台阶孔    攻丝可以少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懂了,这种小零件的加工,你们总工还过问啊,还说不好加工,你们厂都大啊????

就是他老人家 签字时候  提了下   让我下次注意    攻丝没必要那么多  做个台阶孔  当时没讲清楚

网友:
我怀疑楼主说的不是退刀槽 ,应该是倒角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零件没得必要需要退刀槽

网友:
此工件要批量的话 做个钻模板  直接上钻床 先打孔后攻丝  效率很高  要退刀槽干嘛呢

网友:
两端倒角倒是必须的。但是按图上的两个螺纹是螺纹通孔,根本不需要退刀槽.

网友:
不需要退刀槽,倒个小角就行

网友:
不需要退刀槽
 直接上钻床 先打孔后攻丝  效率很高

网友:
这个工件不需要退刀槽啊,如果要求不高只要:直接剪板——划线——钻孔——攻丝  就可以了。

网友:
攻丝没必要那么多  做个台阶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