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中的图块拷贝到inventor中?

楼主(2011-08-22):
如何将CAD中的图块拷贝到inventor中?
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Inventor中,找个工作面,建立草图,点那个导入DWG图纸的命令(按钮上好像有个A)就行了。
不过我一般不喜欢导入,都是从新画一遍。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用这个软件还不熟悉,正在学习中

网友:
2楼的应该是正解,我这样的情况我一般会把块分解,然后在CAD中复制,在IN中粘贴(当然前提是在划图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