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什么仪器能测量内锥孔端面直径?

楼主(2011-08-22):
请问什么方法能测量内锥孔端面直径,我想能测量出真值

网友A:
多大的内锥孔直径?精度多少?
三坐标探头可不可以?
太小或太大恐较难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内锥孔直径?精度多少?
三坐标探头可不可以?
太小或太大恐较难测量

孔径从0.5-100都有,精度0.01mm

网友:
贴图说话哦!

网友:
直接测量锥孔端面截面孔的直径,目前除了万工显我还没有想到其他设备.另外,三坐标可以间接测量.

网友B:
两个钢球就可以测出锥度、端面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钢球就可以测出锥度、端面直径。

请教能否说的更详细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钢球就可以测出锥度、端面直径。

同求方法!请赐教~~~~~

网友:
按图就可以计算出端面尺寸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也是间接的,这需要母线的直线度理想和锥孔加工也比较理想的情况才比较正确.

网友:
我们公司有德国的倒角量仪,直接就能显示出倒角端面直径

网友:
有专门测量孔口倒角直径的表。

网友C:
光学三座标或者影响仪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合适的孔用三坐标测量机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学三座标或者影响仪测量比较准确

影像的方法也不太好,扫描的话理想的是找拐点,实际上拐点可能是一个圆角,影响因素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