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结构设计,有用sw,更多的是proE?

楼主(2011-08-22):
看到很多仪器仪表单位招聘的结构设计。
有要求solidworks的,更多是要求用proe。
坛里有没有做这方面工作的高手,说说使用什么软件的?
两个软件能互用么?

网友:
sw和proe都是通过立体模型进行设计的,与二维ACAD做设计比更加直观。可以从立体模型生成工程图。sw比proe简单易学一些。prooe功能更强大一些。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
SW上手比较快吧,一周足够了。PRO/E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它好像用在模具厂的较多,记得前些年和南方的一些模具厂打交道他们几乎用的全都是这个,是不是接口较方便,现在UG又很普遍了。现在这几个三维软件功能各有侧重,仪器仪表应该是侧重造型吧,所以PRO/E要求多一点我猜。造型最强的还是CATIA。

楼主:
solidworks曲面造型比较不方便吧,proe有很多方面还是比solidworks全面,solidworks我一直用,感觉做机械设计应该比较好用,至于牵扯到模具最好还是用proe吧应该,最近我在学proe。我发现要从机械设计转到结构设计,必须精通proe啊。

网友:
机械设计用solidworks比较好,简单易学。但要是做模具用proe不错,功能比solidworks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