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G42怎么用呀?

楼主(2011-08-22):
请教各位!G40 G41 G42怎么用呀!在刀补上应该怎么设定?
各位大侠们仔细说说嘛!

网友A:
  G41左刀补,G42右刀补。G40取消刀补。具体用法别依照车床。那样你很会迷的。依照铣床编程你就能很好的区分了。以刀具起始点为原点,连接刀具碰到工件边缘的点。然后画上箭头。沿着箭头的方向从起始点往箭头的方向运动。左边就是左刀补,右边就是右刀补。用完刀补指令后在退刀后紧接着加上G40取消刀补。在程序的起始段里也要写上G40.
  学校里的知识只是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现在都自动编程,不需要这么麻烦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左刀补,G42右刀补。G40取消刀补。具体用法别依照车床。那样你很会迷的。依照铣床编程你就能很好的区分 ...

在车床是不是根普车上车螺纹摇小托盘一样,要是一样是不是在数车加工螺纹也可以用G41G42G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车床是不是根普车上车螺纹摇小托盘一样,要是一样是不是在数车加工螺纹也可以用G41G42G4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螺纹加工使用的刀具是......螺纹刀。螺纹刀是8号刀位。不需要加刀补的。刀位是什么,自己看书哦!

网友:
螺纹刀属于成型刀,所以它不使用刀具补偿。

楼主:
具体要在刀补上怎么输入呀!刀补上有T  R 有的还有P的!它应该怎样输入数据!

网友:
t是你输入的机床坐标,r是刀具半径后刀具圆角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沿着工件运动的方向看,道具在工件的左侧就是G41,右侧就是G42

楼主:
也就是说我在用了G41G42后!直接在刀补R上输入刀具或刀尖的圆弧半径就行了!要不要输入什么虚拟刀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