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型号的钢?

楼主(2011-08-22):
各位师傅大侠们:有一个选材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如图,用四块10mm后的钢板(不锈钢亦可)组成的一个长宽高4000mm*200mm*700mm的空心梁,下面均布四个减震块,要想使底面那块200*4000*10的钢板在Y方向上变形最小,这几块钢板应该选什么型号的钢,顺便说一下理由,谢谢大对我的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两侧面割去了几个减重的孔(直径500mm)

网友(点评):
其实 我觉得楼主可以查查那些门窗厂的产品目录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会选工字型槽钢,那样的话变成面接触,可以分散点压力~变形会小一点!

网友B:
零件变形与其受力大小、分布有关,与零件结构有关,与材料刚度有关,而大多数钢材的刚度差别很小,所以在此能够改变的也就是零件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变形与其受力大小、分布有关,与零件结构有关,与材料刚度有关,而大多数钢材的刚度差别很小,所以在此 ...

你好,我就是想知道在这种结构下,哪种材料的刚度相对比较好,您说“多数钢材的刚度差别很小”缘何?

网友(点评):
这是材料力学的基本理论。

网友(点评):
如果刚度差别很小,那假如结构不改变的话,无论用什么材料,变形都差不多了,但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吗?探讨中。。。

网友(点评):
想通过材料选择提高刚度,意义不大,这是课本上讲的,钢材的弹性模量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会选工字型槽钢,那样的话变成面接触,可以分散点压力~变形会小一点!

你好,“工字型槽钢,那样的话变成面接触”没有太懂,是底部四个支座处面接触吗?可否解释详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工字型槽钢,那样的话变成面接触”没有太懂,是底部四个支座处面接触吗?可否解释详细一点啊?

是啊!改用工字钢的话~受力会均匀点的!也比较容易焊接!具体的型号你自己可以查找资料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是从你图上看到的大概说一下!说的不对不要见怪

网友C:
钢的弹性模量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从材料上来选型号的思路肯定是不可取的。对弯曲变形影响的物理量主要是截面惯性矩,弯曲作用下的变形或挠度不仅取决于载荷的大小,还与横截面的几何特性有关。如工字梁的抗弯性能就比相同截面尺寸的矩形梁好,楼主查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型钢截面惯性矩,越大的就表明抗弯能力越强,就代表你所说的Y方向变形越小。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类似这种说法“对弯曲变形影响的物理量主要是截面惯性矩,弯曲作用下的变形或挠度不仅取决于载荷的大小,还与横截面的几何特性有关”在什么教材上有(详细点),我知道是这样,但要给别人看有说服力的证据

网友:
我们上学时,老师有句话,改变钢的牌号时,钢的变形情况是不改变的,所以老兄你的若是认为Q235不可以的话,只能从结构,或型钢上入手了。

网友:
用SW自带的simulation分析了一下,屈服极限220MPa的Q235和620MPa的合金刚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条件是顶面施加一个均布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的弹性模量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从材料上来选型号的思路肯定是不可取的。对弯曲变形影响的物理量主要是截 ...

专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