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叫刀无法完成动作,手动模式下可以

楼主(2011-08-22):
一台走刀机,更换刀塔旋转轴心后,出现手动模式下可以旋转刀塔,指令叫刀无法完成动作,出现报警‘2071’及‘411’报警
# D; L2 c+ _7 |8 ?6 ?求高手, a) G( p2 |+ P* H; o

网友:
查说明书看相关的报警号是什么意思,再判断

网友:
恩,还是要先看下说明书的

网友:
得先查说明书,一般手动换刀是PLC单独控制,自动换刀为NC+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