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断面槽有什么合适的机夹刀,如何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2011-08-22):
请教高手,这样的断面槽(R2)有什么合适的机夹刀,如何加工比较合适,材质为40Cr,调质HRC30,手磨刀比较麻烦。

网友:
就是个退刀槽,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肯定不是退刀槽

网友:
估计是装密封圈的

网友:
根据经验,这个槽是放密封圈的。可以定做成型刀。

楼主:
看了很多刀具样本,没有找到合适的刀,定制的话那就费时费钱了

网友:
去买三禄的刀具店里去看看应该有

网友:
型号是177.9-2009-11是一把平面三角刀

网友:
找个有经验的师傅,磨个成形车刀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要不就用焊的刀,再去线割。

网友:
特固克端面浅槽刀杆TGFPR2020-4或TGFPR2525-4,看你设备是装20刀杆还是25刀杆!
刀片特固克TDT 4E-2.0-RU,压制圆头刀片,性价比高,材质可选用CT3000!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是卖数控刀具的,刀具选用可以Q我!51022295

网友:
没发现有这种刀具   不知道批量大不大    少的话还是用焊接刀磨一个

网友:
焊把到然后线切割不久行了

网友:
要不就用焊的刀,再去线割!

网友:
必须要用成型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