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驱动时有啸叫的声音,请教

楼主(2011-08-22):
两台电机都是西门子的同型号电机,各连接一根丝杠,丝杠间连接一个滑块,运行时,电机发出忽大忽小的啸叫声,高速和低速时都有,两台电机做了同步处理,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啸叫声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工作时是两台电机一起带动滑块上下移动。

网友:
单台分别试试。为什么要用两台,力不够吗。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重心驱动?

楼主:
原来是一台电机通过齿轮箱带两根丝杠,发现速度提高不上去,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需要知道你丝杠的长度和安装方式,怀疑你的丝杠是悬挂式固定或者一端固定一端悬空,高速运转时丝杠抖动摩擦轴承造成的声音

楼主:
谢谢回复,丝杠都是两端固定的,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很可能是两边速度有时有误差。

网友:
菜鸟飘过,关注楼主的帖子,印象中SMT贴片机也是用的丝杠+双驱,高速运行时也有啸叫声的
顺便问下楼主的同步性是靠什么保证的

网友(点评):
那不是电机啸叫,那是高速的时候滚珠丝杠的啸叫

网友:
挺好的问题,同楼主一起等答案

网友:
惯量比和增益,调到合适位置即可。
还有有问题再上来说话。

网友:
有理由继续怀疑同步。

同步是很难。。。搞定的,嘿嘿。

我们用博世的系统+某品牌高端电主轴在15000转的时候带载同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做到了。
滚齿同步不好的时候,不会听到啸叫,而是看见零件表面有波纹。点到即止,呵呵。

想看的来这里: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w1000_1.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0MDU3Mjg4/v.swf

网友:
同步不用怀疑,事事没绝对,只是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高速的啸叫绝大成分是机械系统发出的,这无可避免。低速啸叫,首先要排除机械的问题,比如机械特性差,然后就奔着伺服调整去使劲。
楼上大侠说的滚齿,实际是电子齿轮,包括磨齿也是,只不过磨齿需要提前对中。

网友:
不用想了,同步有问题,原因很简单,电机的响应总是滞后的,螺距总是有误差的.只能用一条丝杆加两边导柱导套的模式.如果用两条丝杆,就算你用齿轮硬同步了,你能保证两条丝杆的螺距完全一样.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很有见解啊
学习

网友:
速度提不上去是肯定的了

网友:
我见过别人调试机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是西门子伺服电机
建立在以下情形之下,安装,负载,电机选型肯定没有问题,精度可以保证,负载扭矩可以保证的情况下
最后是伺服的某一个参数没有调好,当时电气设计把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叫来,不到一个小时就调好了,原因我说不清楚,电气我不懂
建议楼主参考,可能是电气参数或者某一软件上没有调好或者没有设置的合理。

网友:
轴承有游隙、丝杆跑动有抖动,他们不会100%同心的
当然你也要检查电机有没有调同步,滑块同不同心或者在不在同一位置
最好改用大电机或丝杆
如果方便,拍张图片上来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台,力不够吗。为什么要用两台,力不够吗。

网友:
机械结构有问题,两个电机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样,负载的时候,一个电机可能抑制到另外一个电机的性能。

网友(点评):
这个机械结构没问题的,在SMT表面贴装用的很广泛的

网友:
不知道安装的话有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