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偏置 怎么用?

楼主(2011-08-22):
各位大哥们:
 广数 980和928 用G93  系统偏置 ,  两者区别  在哪 ?   最好举例说明下 啊。   还有 M98   M99  配合G93怎么用啊   谢谢啊

网友:
GSK928 的系统偏置指令G93主要作用是:在不改变编程数值的情况下预留出精加工余量,如执行G93  U1  W2  ,动作是坐标不改变而刀具向X正方向移动1mm(直径量)、向Z正方向移动2mm;对于GSK928来讲既没有G70作为轮廓粗加工后的精加工手段,也没有坐标系选择指令如G53、G54、G55、G56等,这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吧!GSK980是没有G93系统偏置指令的。M98、M99是选择进给功能F单位的指令,前者是分进给、后者是转进给,一般来说转进给能使零件加工表面获得一致的加工纹路,但需要安装主轴编码器(能加工螺纹的都装有编码器);。。。。

网友:
我也学习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