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的硬度究竟是多少呢?

楼主(2011-08-22):
材料牌号为ZCuSn5Pb5Zn5的布式硬度究竟是多少?根据国标GB/T1176-1987查得时590,,可实际测得是82,怎么会悬殊这么多?哪为大侠能帮忙解惑?谢谢啊!

网友A:
我是做锡青铜波纹管的,不过我还真没测试过他的硬度。。。但是我在退火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管子壁厚不一样,出来的硬度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测硬度的时候是看你怎么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锡青铜波纹管的,不过我还真没测试过他的硬度。。。但是我在退火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管子壁厚不一 ...

是用硬度计测量的,我们用锡青铜做涡轮,测量的是齿的旁边,打了几次都是80左右,这和标准中的硬度差的也太多了,我想单位应该都是一样的吧,H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硬度计测量的,我们用锡青铜做涡轮,测量的是齿的旁边,打了几次都是80左右,这和标准中的硬度差的也 ...

我单位有布洛维三用的硬度计,我可以打打看我的产品,看是什么样的硬度,我不知道你们进的锡青铜的材料,是怎么样的。我进的是铜带,随着产品壁厚改变,退火以后硬度打出来也是不一样的,你们的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对锡青铜进行退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