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r 0.5Mo是什么型号的钢?

楼主(2011-08-22):
请问各位大侠:5Cr 0.5Mo是什么型号的钢?价格一般是多少钱?如有知道的。十分感谢!

网友:
cr含量太低了,这个材质的恐怕不太好找。要是不急用的话我可以帮你代订货。当然这个也比较烦,我们目前只定宝钢跟重钢的,而且要达到五吨以上。不知能不能帮上你。有事电联021-31395265 13371930975 姓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