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加工,求助

楼主(2011-08-22):
求一钻床,加工简单通孔,孔大小与钻床转速的关系。或列举处加工管板通孔,钻床转速——孔径。

网友:
是不是v=3.14*d*n/1000呢!

网友:
上网上查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
工作参数只是个理论值,具体看你的工况,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表可查的。一般情况下孔径越小钻速越高,孔径越大则钻速越小。

网友(点评):
还有加工的材料

网友:
钻孔线速度一般在15-20米/分钟,你根据孔径去计算,